变送器在空分上的应用2

楼主(2008-03-13):
  上次谈到空分预冷系统中的变送器知识,现在谈一下变送器在纯化系统中的简单应用。
  纯化系统主要是分子筛设备应用到变送器,一般纯化系统配备有两个分子筛,进行周期切换运行。
压力变送器主要应用在分子筛的出口,对于分子筛出口的压力变送器选择量程,根据工艺设计一般压力在5公斤到5公斤半。这个地方的压力变送器量程可以选择8公斤,最低测量值应能够显示10KPa以内的压力,这个压力测点值要应用到DCS组态中,来控制程序运行。
  为了保证分子筛的安全,分子筛配有一台差压变送器。这台差压变送器主要是分析分子筛的阻力,防止在切换分子筛时,由于压力差过大而冲坏设备。这台差压变送器的量程要有8公斤的量,一般正常设备运行阻力都不会很大,最好是没有阻力,但是作为分子筛设备,它是个周期性切换使用的,在一开始的充压和卸压阶段压力差比较大,理论上有5公斤多,故要考虑这里的应用量程,同时要能在压差较小时也能很好的指示实际值,这里的阻力大小,也是用来在DCS中控制程序运行的。
  可能有些问题产生了!为什么没有在分子筛进口设置压力变送器呢?其实,进口压力指示是有仪表的,只不过进口应用的是弹簧管压力表,不能远传信号。当然也可以应用压力变送器,一般设备供货商是会节省开支的。另外,为什么不设压力变送器,原因是在预冷系统中空冷塔出口已经有了变送器,空冷塔出口和分子筛进口就是一个大管道,照实没有必要。
  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不应用空冷塔出口的变送器和分子筛出口的变送器信号在上位机DCS中做差值来表征分子筛的阻力?这个为题还真是不好回答,我目前也没有找到不这样做的原因。本人分析,这和通常设计有关,在大空分和小空分的分子筛系统,设计是不一样的,只要是充压方式不一样,小型空分的充压口一般就是分子筛的出口,大型空分的充压口就是分子筛的进口,空分设备从小型向大型化发展,可能就遗留下了这个问题;还有个原因就是空冷塔的出口有时候空气要分几股,分别到其他地方使用,这样就会造成信号阻力不准确,形成假信号,影响控制分子筛。
   在纯化系统中,分子筛冷吹气体流量的信号远传,也是通过差压变送器实现的,标准孔板配上相应差压的变送器,即可表征气体的流量,这种变送器的量程一般都不怎么大,具体的量程范围要根据孔板的参数来对应起来,否则流量不准!!!
     空分纯化系统压力差压变送器先简单讲这点,下次讲解一下透平膨胀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