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塑料板切割问题

楼主(2008-03-13):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不需要过高的压力能够轻易切割3mm厚的塑料板的刀头应该选取哪种啊?谢谢!!

网友A:
你切哪一类板?平板不易碎的塑料板可以用剪铁板的剪板机裁剪(限定裁剪直线),也可以用硬质合金刀具切割;如果切割量不是太大的话,为降低成本,可用高速钢刀具,或者高碳钢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