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懂传感器的帮我选选!!!!

楼主(2008-03-13):
我需要三种传感器,一个测量液压马达转速(每分几千转,是否可以用光电传感器,通过测一定时间内转的圈数算),一个需要测油缸压力(0-16MPa),一个需测油缸活塞杆往复移动速度(活塞杆运动行程是400mm,是否可以用位移传感器,通过时间和路程计算机计算)。如果有懂技术和销售的最好,我想买产品。急急急急急,谢谢。我QQ23971316.

网友A:
厂商可以来找你了

网友B:
1.对射型光电传感器(U型)
2.压力表,不过一般是设置上限下限(和温控表类似),如果要触摸屏改,那就得要压力传感器(模拟量的,不过很贵7、8000呢)
3.对射型光电传感器和接近传感器都行,过来一起计一个数

楼主:
  我需要三种传感器,一个测量液压马达转速,一个需要测油缸压力(0-16MPa),一个需测油缸活塞杆往复移动速度,活塞杆运动行程是400mm。三种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分别送给PLC处理,然后通过PLC调节各自的比例阀,从而使液压马达转速、油缸输出压力、活塞杆往复运动速度平稳。
如果有懂技术和销售的最好,我想买产品。急急急急急,谢谢。我QQ23971316

网友C:
要根据你安装位置来选了,有霍尔传感器和光电传感器这两类可选,但要选频率高的精确度高的才能达到你测速要求。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图及对应PCB线路板样板),可提供特殊产品定做。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晚上均在线,Eail:jpcg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