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掂5V脉冲接入PLC的方法

楼主(2008-03-13):
现在PLC大多接受24V的脉冲信号,5V脉冲PLC接收不了,用光藕芯片可以将5V信号换成24V的接入PLC.

网友A:
用三极管也可以。光耦太贵。

网友B:
用个三极管接成OC形式就可以.

网友C:
我觉得用光耦好点,但OC门也可以,我一般用光耦,

价格没关系,老板什么都不多,就是钱多,

主要以后没问题就好了

网友D(2008-05-23):
说的也是。。。。。。。。。。。

网友E:
价格没关系,老板什么都不多,就是钱多,

网友F:
不管用什么做,给个图不是更好吗?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G:
 给个图研究一下啊

网友H:
对于你对小刘的感情我丝毫没有怀疑,不过人家小刘事先交待过得先看看你的存折后才让我给你答复。

网友I:
TLP521光藕2元,限流电阻3分,成本?

网友J:
如果编码器的驱动能力不够,可用运放/比较器/TTL器件转换,具体自己察看下手册

网友K(2008-06-25):
10楼的详细,顶了!

网友:
光耦好用些。而且一个项目中用得毕竟不多(相对项目费用来说)。再加上可以隔离。挺好的。。。支持用光耦。

ps:8楼的话有点看不懂哦~~~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