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NP和NPN型传感器哪种最常用?

楼主(2008-03-13):
是这样的,我需要对PLC的数字输入模块进行选型,以确定共正还是共负,还请赐教。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共正的PLC,选NPN型传感器
共负的PLC,选PNP型传感器呢?

网友A:
应该相反。

网友B:
记不清楚了

网友C:
共正的PLC,选NPN型传感器---公共端接24V,要求输入端0电平有效,选NPN,有触发信号时,输出0;

共负的PLC,选PNP型传感器---公共端接地,要求输入端高电平有效,PNP触发后输出电压接近24V。

网友A:
慢慢回忆。

网友D:
共正的PLC,选NPN型传感器,
共负的PLC,选PNP型传感器.

网友E:
两种都用的多啦,看用在那里

网友F: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68406
这儿讲得比较细,参考一下!

网友G:
不同厂家的PLC要求的输入电平是不一样的,不过无非就是NPN和PNP的,NPN的传感器工作时候感应后输出的是低电平(0v),PNP的传感器工作时候感应后输出的是高电平(如工作电压是24v,则输出24v)。
我们实际生产NPN和PNP的传感器时候很简单的,直接把电路中NPN的三极管换成PNP的,PNP的三极管换成NPN的,二极管极性反下,再就是接线时候棕兰反一下(即正负反一下)就可以把NPN的产品变成PNP的或PNP的产品变成NPN的。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图及对应PCB线路板样板),可提供特殊产品定做。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晚上均在线,Eail:jpcg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