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氢站PLC控制组态方式讨教

楼主(2008-03-13):
我公司将在制氢站对两套制氢装置采用PLC控制,请各位探讨一下用两冗余方式或用各自单独控制方式在安全、稳定、性价比考虑谁最佳?

网友A:
我作过钢铁公司的制氢站,两套系统(一备一用)采用各自单独控制方式.
下面回答你的问题:
建仪:1,冗余方式和各自单独控制方式性价比差不多,
     2,如果采取冗余方式PLC切换没有问题,但是,待运行设备能完全备好吗?比如说:各种阀门,电气设备等?
     3,各自单独控制方式比两冗余方式安全、稳定
     4,我作过的制氢站解决办法是:根据设备情况,不定期的两套系统切换
     5,以上只是建仪,你有什么问题,愿意探讨,

楼主(2008-09-17):
谢谢!我也认为你分析的有道理!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