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问题是不是有关系?

楼主(2008-03-13):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44540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46040
 叫我小白: 闭环控制时增益过高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伺服电机震动,无论运动或静止时都震动)

山城水都:伺服原理决定了电机微观的晃动一定存在

adfkjd:伺服是无法完全停止的,它只能是一个动态的稳定,不论日系伺服,还是你说推崇的欧美伺服,都一样

 刘岩利: 无论是谁的伺服,定位后都会抖动

 甲丁:闭环控制时增益过高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能解释一下具体什么原因吗?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不是;电机微观的晃动+闭环控制时增益过高=伺服电机震动?

楼主:
[b]是不是;电机微观的晃动+闭环控制时增益过高=伺服电机震动?

楼主:
是不是;电机微观的晃动+闭环控制时增益过高=伺服电机震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微观晃动是有差调节的原理所致,无法根本克服。与闭环控制时增益过高导致的伺服电机震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

楼主:
伺服电机震动是什么原因?为什么闭环控制时增益过高会导致伺服电机震动?

楼主:
我知道位式调节,PID调节,不知道有差调节,请解释一下

网友B:
闭环控制的特点中有一条就是:这是有静差的控制
我们可以说无限的接近但不能做到等于
我想正是这种无限接近,才显得伺服的高精度与可靠稳定
不知理解是否有误

网友B:
步进电机没有这种震动,但是一旦丢步,我想更麻烦

网友C:
PID调节,本身就是有差调节.
电机晃动的幅度与频率大了,就是震动了.

楼主:
TO刘版主:电机晃动的幅度与频率大了,就是震动了.好像是同意我的电机微观的晃动+闭环控制时增益过高=伺服电机震动

网友C:
不能完全算是,不能理解加号与等号的关系。

楼主:
那么请解释一下伺服电机震动的具体什么原因

楼主:
电机微观的晃动+闭环控制时增益过高=伺服电机震动.我的意思是电机微观的晃动,闭环系统也一直在调节使伺服电机趋向静止,但增益过高使闭环系统产生振荡,把电机微观的晃动放大了变成震动

网友D:
一般来讲,闭环控制系统是在稳定精度与稳定性之间找平衡点。电机微观的晃动稳定精度问题,增益过高使闭环系统产生振荡是稳定性问题。两者是对立统一的

网友C:
如果加上这样的说明,我就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B:
我觉得甲丁根本就是在问,公鸡+母鸡是不是等于公鸡、母鸡和一群小鸡的问题
晃动和震动根本就是相对来说的,小猫好是能放大那就是老虎了

网友B:
甲丁要是很有求知欲
还不如回家看完电力拖动再来提问题

楼主:
我不知niguangming是何意思?我认为伺服电机不能和电力拖动简单地相提并论,回家看完电力拖动后就能解决伺服电机的问题吗?我认为搞伺服电机偏重于控制理论,而电力拖动偏重于控制逻辑.伺服电机震动我自己遇到过,看到别人也遇到过,把问题拿出来深入地讨论有何不好?

网友B:
回家看完电力拖动后不能解决伺服电机的问题
但有助于解决伺服电机的问题
要学控制理论就去学《自动控制理论》
电力拖动偏重于控制逻辑?
你以为电力拖动就是控制交流异步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吗?
电力拖动是个大课题包含伺服电机拖动
连有差调解都不知道,而且你说的“震动”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是不是指无阻尼的震荡?
“微动”是不是指由于机械间隙的存在而不会引起实际的机械位移?
“震动”而震动引起实际的机械位移?
简单的加加和等等不能解释清楚的

网友E:
去认真看一下控制系统理论,很多这方面的书就是以伺服系统作为举例的。

网友F:
在不执行运动指令时,伺服电机也会“振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要靠调试人员整定好。实际上,为保持静止时轴上的适当扭矩,以免受负载机械扰动而“失位”,也必须对轴施加一定的扭矩,这就导致轴始终在目标位置附近作小幅的往复振动,而只不过对于调试好的设备来说,这个振动的超调幅度被限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所以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振动”好像还不是甲丁所说的“震动”概念。同意波恩的观点---“伺服电机的微观晃动是有差调节的原理所致,无法根本克服。与闭环控制时增益过高导致的伺服电机震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

网友G:
我理解的伺服PI调节是无差控制的,伺服闭环的有差应当是由其它的非线性因素造成的附加误差。
电机的微观晃动,我认为是由于附加误差的存在,导致PI调节器不停的趋于无差调节造成的。
闭环增益高造成振动,我认为是由于开环增益的相应变大,导致系统由原来的稳定状态变为了不稳定状态,即增益超出了系统的稳定裕度范围。
因此两者本质是不同的。

网友C:
我理解的伺服PI调节是无差控制的,伺服闭环的有差应当是由其它的非线性因素造成的附加误差。
理论上,积分是是可以消除静差,但那只是个理论而已。

很多时候,现实中一个状态是稳定还是不稳定,只是取决于定义,即可以接受什么幅度与频率的变化。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