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关于谐波

楼主(2008-03-14):
谐波含量13%是不是13次谐波,它是怎么算出来的,请教了

网友A:
绝对不同的概念:
13%谐波含量一般指THD指标,是各次谐波的总含量..计算办法是各次谐波的均方根之和..
13次谐波特指频率基波频率13倍的谐波,对于工频13*50HZ=650HZ

网友B:
完全同意

楼主:
根据平和的计算方法,假设测得线路的谐波有6次和13次,那么计算结果就是6%的谐波含量对吗

网友C:
不对
谐波含量 是 谐波有效值 占 总的有效值(还是基波有效值?) 的百分比
计算很复杂,一般的功率因数表等仪表上都有测量谐波含量的功能

楼主:
我刚才问电抗器生产厂家,3,5,7次谐波电抗率为6%. 9,11,13次电抗率为7%. 15,17,19次电抗率为8%. 21,23,25次电抗率为9%.请问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D(2009-01-06):
关于谐波的问题,请登陆:
http://cy518.oukx.com
我们详细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