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涡轮流量变送器 采集信号波动的询问

楼主(2008-03-14):
最近学校在做试验,我用涡轮流量变送器采集管道内的流量,变送器为两线制输出,接线比较短,我就买了一段屏蔽线,用焊锡 焊上,用绝缘胶布封好,线路连接完毕后,在没有开电机的情况下采集数据,按道理,这个时候流量显示的数据应该稳定在0上。结果发现,信号有很大的波动,类似于正弦波。 我的屏蔽线接地良好,用万用表查看信号两端的电压,也很稳定,就在1v上。而且,我旁边还接着一个压力变送器。它的信号显示就很稳定。  周围环境里 有一个永磁直线电机。 现在这个干扰怎么也去不掉。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建议?

楼主:
还有什么地方没说清楚的,希望各位提出。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A:
现场遇到过
以为是管道 振动引起
具体原因很不清楚!

网友B:
50HZ的么?是的话就是环境电场干扰

楼主:
下面引用由flingdance在 2008-3-14 14:03:00 发表的内容:
  现场遇到过
以为是管道 振动引起
具体原因很不清楚!
--------------------------------------------------------------------------------------------应该不是。我试的时候根本没有开机器,一点流量也没有。管道纹丝不动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亮光光在 2008-3-14 14:25:00 发表的内容:
  50HZ的么?是的话就是环境电场干扰
-------------------------------------------------------------------------------------------- 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50hz,看着想正弦波 但是并不是十分规律。 你说的环境电场干扰,指的是那些?

网友C:
只要信号稳定,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这就是该种流量计的原理,磁感应或是霍尔。二线制的感应头检测一个齿轮,当齿尖靠近时,有1V左右的信号输出,远离时信号变小到零,如此往复,就产生了连续的高低电平信号(脉冲0、1、0、1、0、、、)
就像图示的那样。 我们就卖这个东西,还有把这个1V信号放大的放大器。 http://www.shlauto.com

楼主:
可是 这样以来,我用采集卡采集出来的数据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本来稳定的数值变成这样。 难道让我取平均值么。。。

网友C:
你还是没搞明白。
当有流量通过时,你再测测看,信号就会有变化。没有流量,信号不变化。

楼主:
下面引用由日月剑在 2008-3-17 12:58:00 发表的内容:
  你还是没搞明白。
当有流量通过时,你再测测看,信号就会有变化。没有流量,信号不变化。
--------------------------------------------------------------------------------------------成 ! 今天就把机器开动起来!!

网友D:
学习了,信号线屏蔽线只能一端接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