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创捷自主产品---profibus-dp

楼主(2008-03-14):
 PROFIBUS是一种国际化、开放式异步串行通讯标准,广泛适用于制造业自动化和流程自动化、楼宇、交通、电力等各行各业。 通过PROFIBUS,可以方便地实现各种不同厂商的自动化设备及元器件之间的信息交换。
    PROFIBUS协议标准由三个兼容部分组成:PROFIBUS-DP(分布式外设)、PROFIBUS-FMS(现场总线信息规范)、PROFIBUS-PA(过程自动化)。
    目前我们研发的总线产品有两大类:外置桥接模块(塑壳)、嵌入式模块。是为满足国内仪器仪表及工控产品制造商在现场总线领域的推广需求而专门设计生产的。
主要的实现功能:
●完整的PROFIBUS-DP 协议
●PROFIBUS波特率自适应,最大数据传速率12MBbit/s
●支持同步和冻结模式
●可变字节的输入输出长度,最大各128字节
●隔离的PROFIBUS接口
●可选从站地址3-126
●采用串行总线RS232/RS485、TTL串口,或并行总线(双口)和应用系统连接
●具有面向应用系统设备特性的组态能力
创捷profibus总线桥产品种类汇总:

序号    名称

1   Pro-face触摸屏桥接模块(Profibus)

2   LDM激光测径仪桥接模块(Profibus)

3   PDM电力监控单元桥接模块(Profibus)

4   Hitech触摸屏桥接模块(Profibus)

5  艾默生变频器桥接模块(Profibus)

6  Cermate触摸屏桥接模块(Profibus)

7  Schneider触摸屏桥接模块(Profibus)

8  M2I触摸屏桥接模块(Profibus)

9   CMC_S软起动器桥接模块(Profibus)(一对一)

10  CMC_S软起动器桥接模块(Profibus)(一对多)

11  FKD信号灯多控制器桥接模块(Profibus)

12  安川变频器桥接模块(Profibus)

13  百特仪表桥接模块(Profibus)

14  百特PID仪表桥接模块(Profibus)

15  ELEKTRONIKON桥接模块(Profibus)

16  通用RS232/RS485桥接模块(Profibus)

17   三菱变频器桥接模块(Profibus)

18  HC900控制系统桥接模块(Profibus)

19  汇川变频器桥接模块(Profibus)

20  安宏变频器桥接模块(Profibus)

21  通用型MODBUS桥接模块(profibus)

网友A: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