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一个MODBUS主站最多只能带几个从设备?

楼主(2008-03-14):
一个MODBUS主站最多只能带几个从设备?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好象最多只能接16台。是这样吗?是不是太少了点?

网友A:
应该是200多个,具体记不清楚了

网友B:
原理上 可以到0-255共256个。实际点数和通信器件及线路状态有关:有的16、有的32、有的64、有的128,好象还没见256个的。一般00H和/或FFH作为广播站号使用,占了一/两个。

网友C:
2的8次方

楼主:
原来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