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发电机并车故障分析(ZT)

楼主(2008-03-14):
 船舶发电机并车失败的原因及并车时应注意的问题 并车时,只要按操作要求及步骤进行,一般都能顺利并上车。但有时也会发生并车失败,甚至引起电网跳闸,其原因可能有下列几方面;    1.电网参数波动太大:并车时,若负载剧烈变动(例如多台起货机正在工作),引起电网功率(电流),频率、电压大幅度波动,就难以使待并发电机电压、频率、相位与电网的电压、频率、相位一致。因此,当并车合闸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电流而使主开关跳闸。 EV R>R     有时由于负载变化太大,各台发电机无法及时合理分配负载,而使逆功率继也器动作,造成并车失败。因此,应当避免在负载剧烈波动时并车,或者并车时断开剧烈波动的负载,待并车完毕后再接通负载。   2.操作不当,未满足并联运行条件:在粗同步并车中,常误以为采用并车电抗器就可以随意并车。实际上当相位差大于90度合闸时,此时虽有并车电抗器限制电流,但冲击电流仍可使发电机主开关跳闸。因此,采用粗同步法并车时,应将待并发电机与电网的频差限制在0.5Hz之内、相位差在90度以内。实际操作时,最好使待并发电机的频率稍高于电网频率,其电压相位超前电网电压相30度之内合闸。   3.空载并车:电网上原有发电机处于空载状态时,若再并上一台发电机,它们难以稳定工作,电网稍有波动,就会形成逆功率运行,引起跳闸。另外,从经济的观点来看,也应避免两台发电机空载并联运行。一般来说,电网上运行的发电机应带50%以上额定负载方可并联另一台发电机。   4.并车装置或均压线不正常:有时可能由于并车装置有故障或均压线接错而使并车失败。对于新建造或经过大修的发电机,要重新检查相序及均压线的极性是否正确,所有接线端钮是否固紧;对于已经工作一段时期的电站,则应检查并车装置,如电抗器、电抗器接触器、均压线接触器、主开关的主副触头的接触是杏良好。经过检查,确认完全正常后再并车。 4z^VwKH\j     5.未能及时转移负载;对于无自动调频调载装置的船舶电站,发电机并入电网之后,应及时转移负载,否则会因电网波动出现逆功率而跳闸。接岸电时应注意的事项   当发电机因修船停止运行时,可由岸上电源供电。交流船舶接岸电时应当注意如下各项:     1.检查岸电电压,频率是否与本船电网电压、频率一致。若频率相同,仅电压不同,可通过调压器将岸电压变换成与本船电压相等后,再接至船上电网。    2.检查岸电相序与船上电网相序是否一致,如果相序不一致将会使船上电机反转。一般船上的岸电箱内均有相序指示灯,当指示灯显示相序正确时才能接通岸电。    3.接通岸电后,不允许再启动船上主发电机和应急发电机。因此船舶电站均设有与岸电的联锁保护,使两者不可能同时合闸。   4.若岸电为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时,应将船体与岸上接地装置相联,然后接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