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 24VDC输出(2A)可以直接带接触器吗?

楼主(2008-03-14):
用PLC 24VDC输出(2A)可以带接触器(24VDC线圈)去控制120W,单相220V的电机吗?

楼主:
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哦,是不是这个问题太低级了?

网友A:
PLC 24VDC输出(2A),可以
一般接触器24VDC线圈工作电流在200MA左右

网友B:
可以,最好在外接个继电器.

网友C:
可以

在电流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带电控柜里的元件,比如接触器线圈等。但不可以直接带电控柜外的元件,比如部分电磁阀线圈等,因为外部线路容易短路,会烧PLC触点。

可以先带小继电器,再间接带接触器电磁阀什么的。再给输出加上保险丝就更好了。

网友D:
可以,最好接个继电器过度一下

网友E:
这种情况可以直接带接触器,但一定要在接触器的线圈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可以选择1N5406,接线时注意二极管的阴极接电源正极。

网友F:
指直流接触器了,
PLC 可以直接驱动这种接触器;
同意大家的一致看法;之间最好
加一个24VDC隔离继电器;

网友F:
<直流接触器>:
一般项目不这么做,因为接触器一般装在电气柜里,高电压/大电流/感应电etc会干扰这个直流接触器,宁愿用交流接触器,这是传统的方法;  PLC的隔离继电器的触控制交流接触器的交流控制回路;

网友G:
问问题时请先考虑下

网友H:
可以
安全的话
加一个中继

网友I:
太大的接触器不可以直接接线,小一点的可以。

网友J:
   放心的带吧。
   至少带个正泰9511 的没问题。。

   大的可以加个中继

网友K:
最好还是接一个中间继电器,也不贵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加个中继最好,只是箱体空间有限呢。

网友L:
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M:
加个中继保险点.所需空间不大,花费也少.

网友N:
大家有空看看"GM十条"吧

网友O:
一般先接继电器。

网友P:
还是加个继电器安全

网友Q:
事实上,楼主说的根本不是接触器,而是继电器.因为120W/220V的电机不用接触器而用继电器就可以很好的驱动.因为只有0.5A左右的电流.
   况且,大家谁实际用过直流24V控制的交流接触器?
   直流24V控制的接触器,大家用过吗?

网友R:
不要直接带,用干接点

网友S:
最好不要直接带,用继电器做下过渡

网友T:
直流接触器,有这样的产品。外形就是比一般交流接触器高,其线圈部分较大,触点部分同交流接触。价格高于交流接触。

网友U:
在电源功率允许时可以直接驱动外部负载,但是要做好安全措施.预防PLC至接触器之间引线断路的发生。

网友V:
可以短时间用

网友W:
最好加个继电器,并且为了更安全在继电器的线圈加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X:
可以,最好接个继电器隔离一把.

网友:
2A,好大的电流,楼主用的那个牌子的PLC??

网友Y:
一般提供200MA电流,楼主说2A,那是信口雌黄!!!

网友Z:
最好接个继电器隔离一把.要不烧了PLC,你就坐在柜子旁哭吧,哭吧,不是罪,只是后悔不加继电器

网友AA:
2A的PLC输出一般用来带电磁阀。带控制继电器用0。5安的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AB:
2A指触点能通过的电流,对的

网友AC:
应该可以,不可还是用中继

网友AD:
接个继电器过度一下

网友AE:
要用中间继电器进行过度,不然时间长了会导致PLC输出触点损坏

网友AF:
我用过24V直流的接触器啊。。型号是3TF40

网友AF:
另外我想问下我现在用S7-200真接控制电磁阀有大概100米多远不会衰弱吧?

网友AG:
用PLC自带的24V输出电源控制接触器最好接个继电器隔离

楼主:
下面引用由lbssqh在 2008-3-19 21:40:00 发表的内容:
  事实上,楼主说的根本不是接触器,而是继电器.因为120W/220V的电机不用接触器而用继电器就可以很好的驱动.因…
--------------------------------------------------------------------------------------------
呵呵,我说的是接触器,TE电器的LC1接触器线圈就有24VDC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在 2008-3-23 0:08:00 发表的内容:
  2A,好大的电流,楼主用的那个牌子的PLC??
--------------------------------------------------------------------------------------------
用的是WAGO 750

网友AH:
印象中直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中的直流、交流是指触点,而不是指线圈电源。

网友AI:
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AJ: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万可的东西。。。貌似不错。。。

网友AK:
输出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的?
晶体管的话最好还是用PLC专用继电器电流40MA左右
继电器的话用小型中间继电器好

网友AL:
不对啊!是有直流继电器的啊!不过它的铁心是一块整体的硅钢片,和交流接触器是不一样的。
建议在输出端加装中间继电器,其实不加的话,问题也不会很大。

网友AM(2010-07-09):
不是广告是骗子,比广告还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