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SE5340报HF73

楼主(2008-03-14):
CT变频器SE5340系列22KW的报HF73串行通讯硬件故障(没有接外围设备,单独是试变频),是怎么会事?和外围设备有关吗?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HF73 DSPCOMM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processor and DSP not working
HF73 - The 2 microprocessors talk to each other via 2 wire RS485 serial communications. If this internal serial
communication link fails, the drive will trip on HF73.

网友A:
属于硬件故障,如果变频器掉电再上电还是无法消除这个故障,就要维修了或更换为SK3403。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QQ:35415560

网友B(2009-04-15):
你好,上海盛控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是艾默生CT变频器中国核心一级代理商,我的邮箱为:skauto_sale@sun-go.com,联系电话为:021-34172694,如果你需要相关说明书请发邮件至以上邮箱,我司会专人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