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问题

楼主(2008-03-14):
有一6RA70调速器,想实现如下功能
想在驱动器上运行两个速度,通过一个开关量进驱动器来实现
其切换,具体如下叙述:
PLC的模拟量输出一个0-10V的值给驱动器(联动),另外想在驱动器的里面
预置一个速度(单动),然后想定义一个开关量的输入点,有它来切换这两个
速度,具体不知道怎么样的定义端子和设定参数
之前都是使用CT的调速器,第一次用6RA70,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想想办法!谢谢!!!

另外,
直流马达上有一个热敏开关,要接进驱动器里面来,我找不到相应的端子,
6RA70不知道有没有像C.T调速器有经济励磁的这种功能,
109,110的端子和46,47端子的功能意思我有点想不明白,可不可以理解成前者是无源的一个开关量
,且其闭合的意思"驱动器正常"???请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谢谢!
而后者是可以直接输出接继电器的,也即有源,其闭合的意思"故障"???(前提是,这些参数都用默认参数)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你说的问题可以实现,PLC的模拟量输出连接到70的模拟量主通道,即CUD1上的X174的端子4和5,然后把P431.03选为K0401,然后把P401设置成你所谓的预置速度,再然后把P430.03选为B0010,也就是T36号端子,做为你所谓的定义一个开关量的输入点,用它来切换这两个速度,前提是你的T36端子没用.大概就这么多了吧,还请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直流马达上的一个热敏开关可以串联到启动回路中啊

网友A:
109,110的端子和46,47端子的功能,你理解的跟我理解差不多,如有不对,还请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B:
6RA70调速器有T36端子吗?

网友C:
可以采用固定速度,用开关量来控制,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D(2008-12-21):
西门子6RA70有多组参数,用开关量来控制,一组用固定速度,另一组用外给定,可以实现 .

上海敏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minyantech.com

021-56691096

网友E(2011-04-06):
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