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动机噪音过大

楼主(2008-03-14):
我们单位的电动机在运行的过程中噪音过大! 都是几百瓦的小功率电动机! 那位大虾能告诉我可以从那些方面下手找到电动机产生噪音的原因呢

网友A:
检查电机两端轴承是否完好,电机轴端健槽是否损坏,联轴器或减速机端是否正常,转子是否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