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汽油的液位用什么液位计测量

楼主(2008-03-14):
请教各位前辈汽油的液位用什么液位计测量,液位计带继电器输出即可。谢谢了!

网友A:
浮球,磁翻板的带防爆的都可以

网友B:
简单了,防爆液位开关

网友C:
磁翻板液位计带防爆的都可以用。网上百度搜。看图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楼主:
用那一种液位计有安全又经济。因为我只需上下限报警功能。谢谢各位前辈的指教!

网友D:
翻板便宜又简单.楼上不是说了么。

网友E:
你好,如果你只是需要两个开关量,不需要现场显示功能
最经济的方式就是选择:浮球式液位开关

网友F:
防爆射频导纳料位开关
射频导纳料位开关的结构分为主电极和补偿电极两部分。在主电极与补偿电极间分别施加一组RF射频信号。当物料附着时,内部放大器将信号放大,补偿电极提供信号给主电极重新设定信号准位,而忽略目前所附着的物料。
特点:
(1)被覆盖上物质后,不会受影响
(2)易安装、易调试
(3)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4)防护等级:IP65
(5)可选高温型,最高温度:550℃
(6)电极长度、材质可按工况设计
(7)可选防爆型
(8)高/低失效安全模式可选
(9)应用于液体、糖浆、固体、晶粒、和界面检测
http://www.longtec.com/web2007/productinfo.asp?newsid=81516316&lan=zh-cn&skin=4
珠海市长陆工业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何海强 (销售工程师)
电 话:86 0756 8155202
移动电话:13528919694
传 真:86 0756 8155622
地 址:珠海市拱北夏湾昌平路265号B栋2楼
公司主页:http://www.long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