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线距离怎么算?

楼主(2008-03-14):
步进电机直连丝杆,步进电机基本步距角为0.72度,丝杆牙距为2mm,一个脉冲的直线距离怎么算?

网友A:
卡尺量距离,数脉冲,取多次平均值,我认为这是最准确的

楼主:
没有一个公式来计算吗

网友A:
公式也有吧,无非就是把角速度转成轴向线速度,算出来不准确的。

楼主:
公式写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B:
丝杠转一圈走一个螺距

网友C:
如果你能在菜单里找的到总移程和脉冲数就简单了;2者除一下就可以了;
菜单里没有数据的话,比较讨厌,还不知道是否有减速齿轮,很难算,
要是没有的话,基本步距角为0.72度,一周就是500个脉冲,还不算是否脉冲细分,那么一个脉冲就是2MM/500=4丝

网友D:
公式写出来参考一下:丝杠螺距/(360度/基本步距角)

网友E:
"公式写出来参考一下:丝杠螺距/(360度/基本步距角)"
如果电机驱动器有细分,还要除个细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