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变频器更换电机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08-03-14):
我有一ACS800多传动变频器控制传动,需临时更换一台电机,结束后又得换回原来的电机,我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我用CDP312R 的控制盘来做, 能告诉一下详细步骤

网友A:
按照说明书做辩识运行

网友B:
是一个规格的电机吗,如果是,只要做个辨识就可以,
如果不是还得重新调整参数

网友C(2009-02-25):
按照说明书做辩识运行,在调整更换后的电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