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高压真空接触器与高压真空断路器

楼主(2008-03-14):
讨论:高压真空接触器与高压真空断路器的优缺点

楼主(2008-04-14):
求助:静止进相器上用霍尔式传感器还是分流器好(检测电机转子的电流电 压

楼主:
现场应急处理电气缺陷或故障:昨天,一台630KW10KV高压电机电抗器被发现冒烟起火烧坏,紧急停机后因没有备件,为尽量减少停机损失,认真分析,科学权衡利弊后,断然决定对630KW10KV高压电机拆除电抗器直接启动,并且成功!朋友,你在工作中遇到过吗?欢迎你对此讨论!

网友A:
高压真空接触器?没见过

网友B:
这东西很少接触过  有谁用过介绍一下啊

网友C:
我都接触过,怎么说呢!真空断路器有机械执行机构,需要储能(电动机转动将拉簧拉到一个相对的位置,最终给一个小的电信号使得拉簧动作)。合闸时需要提供给合闸线圈的电能,合闸后就不需要了,方分断方式是分励脱扣(断电时需要电能驱动分闸线圈),这个控制电一般是直流(大多数是交直通用的)不间断电源,如果没有高压失电跳闸保护当外电失电后开关不会动作,它的动作主要取决继电保护,本身没有什么保护。我们这主要用于线路,也有控制高压电动机,

真空接触和普通的接触器一样,电磁脱扣,本身有低电压保护,运行时一直需要个线圈供电,对电网的闪络反映强烈。我这是用作高压电动机控制和接地电阻控制。

我觉得还是断路器好!价格高了点!个人观点,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D(2009-07-24):
说的很好,高压真空接触器多用于频率动作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