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

楼主(2008-03-14):
日光灯频繁启动灯管经常坏(数量太大了)上面要我们解决。
兄弟们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A:
买质量好的,不要频繁启动

网友B:
买质量好的,保十年什么的,坏了也能叫厂家来解决!!!

网友C:
二楼说的是

一定要买质量好的,名牌产品如果嫌贵的话,可以多试几个厂家的日光灯,做好使用记录,时间长了就知道哪个好了

网友D:
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企业,反正我们那里的灯都是一直开着的,反正日光灯也非不了多少电,一直开着不就行了,干吗非得频繁启动呢,如果非要如此,可以使用其他种类的灯阿,没必要一定使日光灯吧。

网友E:
买质量好的.不要嫌贵.

网友:
日光灯频繁启动比一直开着更容易坏。

网友F:
我们这没发现日光灯老坏,到是所说的节能灯老是坏.

楼主:
因工作需要,所以要频繁启动(几秒钟就要开关一次,一天也有好几千次)。用的是飞利浦日光灯。
不知道哪种类型日光灯可以频繁启动的?

网友G:
日光灯频繁启动比一直开着更容易坏

网友H:
你不是用来做舞台灯光吧?这样频繁启动白炽灯也不能承受!

如非要使灯一明一暗,有一种测速灯或可做到(灯闪频率可调).

网友I:
频繁启动肯定容易坏

楼主:
我知道频繁启动是坏的快,不知道可以用什么灯具可以取代

网友J:
日光灯不允许频繁起动,改用频闪光灯吧。

楼主:
频闪光灯的寿命是长,但也的亮度不够吧.
因为它是做产品检查照明用需要一定的亮度.
频闪光灯的亮度可以达到吗?

网友K:
推荐用频闪灯,国产的3000元左右一台。进口的要一万多哦!若实在嫌贵就想办法把灯光遮起来,不用频繁启动咯。

网友K:
频闪灯的亮度可以达到,但单次亮的时间可能达不到。

楼主:
需要:开30秒关30秒。一直做这样工作

楼主:
日光灯的整流器还有没有更新的希望.
带启煇器的整流器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L:
  日光灯好像都不可以(几秒钟就要开关一次,一天也有好几千次) 频繁的的启动

楼主(2008-08-25):
直接用节能灯不知道怎么样子

网友M:
 日光灯能这样用吗?你们是做什么的呀,这样用灯,用量大的话就专门设计一种你们的专用灯 呵呵

网友N:
支持楼上的说法。可以设计一个你们的专用灯。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支持楼上的说法。可以设计一个你们的专用灯。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日光灯不允许频繁起动,改用频闪光灯吧。

网友J:
在什么场合使用,会要求频繁启动。

网友P:
让灯一直亮,改一个遮光罩,控制遮光罩要容易的多

网友Q:
不要一开即亮的,要带灯丝预热的。

网友R:
用发光二极管啊那样也许会好点

网友S:
用高亮度LED灯,不过显色性不太好!

网友T:
引用 楼主:
因工作需要,所以要频繁启动(几秒钟就要开关一次,一天也有好几千次)。用的是飞利浦日光灯。
不知道哪种类型日光灯可以频繁启动的?

l楼主你是干嘛的?怎么要如此频繁的启动日光灯?

网友U:
告诉你一个好办法,用电子镇流器

网友V:
日光灯为什么容易坏?那是在频繁启动时灯丝受到大的启动电流冲击,活性物质飞溅,次数一多就坏了。要是没有灯丝就好了。

那哪儿行?没有灯丝怎么会亮呢?

这也不一定,只要能使日光灯气体电离,没有电极也一样发光!

你这样的想法不稀奇!这样的灯也已经有了,它就是无极灯呀!

什么无极灯?没有见过!

不就是说没有电极嘛!没有电极就不会烧了。

那频繁启动行不行?

没事儿!寿命有十几年呢!

它有什么优点?

就是一开就亮,没有启动过程。所以特别适用于频繁启动的场合。最好是几秒钟就要开关一次,一天也有好几千次。

网友W:
无极灯,又称电磁感应灯,无极灯在原理上是基于荧光灯气体放电和高频电磁感应两个熟知原理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光源,当高频发生器得到适当的电压时,产生频率高达2.68MHz的高频电流,高频电流通过高频输出线流过功率耦合器的线圈时,产生相应的高频电磁场,在磁场能量的作用下,泡壳内的惰性气体发生雪崩电离而释放出紫外线,三基色荧光粉受紫外线激励而发光。由于无极灯的工作频率高达2.68MHz,电流过零而产生的光通频闪效应被彻底消除了,保护了人眼的视觉健康,有助于提高劳动安全。

网友X:
这个东方无论从讲话还是知识都都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赞一个!

楼主(2008-11-08):
检查产品用的,需要一开一灭

检查一个产品很快的也就几秒钟的时间

其实我也主张遮光罩,我们领导不同意也就没搞了

所以现在还是在用日光灯?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Y:
改成直流的灯也会有些效果

网友Z:
把你的用途讲明,兄弟们给你设计一个专业的电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因工作需要,所以要频繁启动(几秒钟就要开关一次,一天也有好几千次)。用的是飞利浦日光灯。
不知道哪种类型日光灯可以频繁启动的?

开舞厅呀,几秒钟就要开关一次不如一直亮着

网友AB:
其实我也主张遮光罩,我们领导不同意也就没搞了

领导可能是为了省电费

但是费了灯管

还不如用白炽灯泡

请多指教

网友AC:
请问为什么要经常启动!

不光要灯管用好的,镇流器也要用好的!

网友AD:
质量再好的灯,频繁启动都容易坏

网友AE(2010-04-28):
支持遮光罩,日光灯不仅不支持频繁启动,而且频繁启动也并不节电,既费电又费灯管,得不偿失。

网友AF(2010-06-14):
我建议你选用LED灯,这种灯无频闪,不含汞,不会产生紫外线,也不需要镇流器和启辉器,既省电,又环保,质保三年,我是专做T8/T5LED日光灯的,有需要就Q我吧:494668736

网友AG(2011-04-11):
两盏日光灯(飞利浦灯管和电子整流器18W,一个是一拖一,一个是一拖二)原先是并联一个插头,一直没有噪音;现在改为两个插头,发现两盏灯同时开会有“兹兹”的噪音,而单开一盏没有声音,这是为什么呢?该如何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