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和其他PLC通讯

楼主(2008-03-14):
请问各位高手:西门子的WINCC软件,能否支持其他厂家的PLC?该PLC是标准的MODBUS协议通讯方式,请各位告知,谢谢了!

网友A:
从Wincc6开始西门子与非西门子的PLC通讯全部采用OPC方式,由PLC厂家提供OPC服务端,Wincc作为客户端进行通讯。
虽然您使用的是Modbus,Wincc中通过对串口编程可以进行通讯,但是稳定性有待考证,不推荐如此做。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可以在PC上加一个卡,好像上海有一家专门做这个

网友C:
二楼说的对,

网友D(2009-06-30):
可提供各种软、硬件通讯的解决方案;

www.lflzdh.cn

网友E:
一般情况下与其他厂商是通过OPC通讯。当然其他协议转换的方法也可以。 不过既然不是西门子的PLC其实不一定非要用WINCC通讯的啊,好多组态软件都很不错啊。譬如国内的MCGS和各品牌通讯都十分便捷,易用性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