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为服务器的GPRS DTU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3-14):
我想请问大家一些关于作为服务器的GPRS DTU的一些问题!
1、用ARM+GPRS模块作服务器,ARM上写TCP/IP协议
2、作为服务器是否需要做到客户端请求的监听,怎么才能实现?
3、对多个客户端如何区分?信息头还是链路邦定?
4、对于数据的保存有没有什么建议??
谢谢大家!急切抓狂的等待中……

楼主:
非常感谢林工!demo很有用!
有端口侦听的链接么!(在arm上实现的)
再次谢谢你!!

网友A:
你是想在ARM上来实现服务端的功能,这个要实现起来是有些难度的。因为GPRS的地址不是固定的,那要想直接在上面做服务端,要么你直接在上面做域名解析服务,要么就是通过服务器中转。那客户端的区分,主要还是需要通过链路来绑定。至于数据保存,你用一个大容量的nandflash来做保存到本地,或者是经过服务器中转,保存到服务器上。。。那服务器中转的方式可以参考上面的数据中心程序!

网友B:
要是去掉ARM,采用艾摩通的模块,一天内实现(实际是已经实现,有例子代码):

1、用ARM+GPRS模块作服务器,ARM上写TCP/IP协议

免去,内置TCP/IP协议

2、作为服务器是否需要做到客户端请求的监听,怎么才能实现?

Socket Listen/Accept,TCP/IP网络编程的书上都有介绍

3、对多个客户端如何区分?信息头还是链路邦定?

每个客户端Accept时TCP/IP协议栈会分配一个Socket给这个客户端连接。后续收发数据使用此Socket即可。

4、对于数据的保存有没有什么建议??

支持文件系统,RAM缓存。

网友C(2008-04-28):
GPRS DTU做服务器时,只能应用于GPRS内网中

网友D:
搞个域名呗 但是稳定性会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