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电动机的安装与使用

楼主(2008-03-14):
在现在工农业生产中,电动机作为动力源被广泛的应用在各个领域;电动机的正确使用直接影响工农业的生产效益及安全。怎样正确使用电动机、全面提高电动机使用效率是整个社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现在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相关的资料对电动机的安装及使用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不足之处请出提宝贵意见。一、电动机的分类电动机按规定接用电源的不同,可分为交流电动机和直流电动机两大类;按旋转磁场转速的不同,交流电动机又可分为异步电动机和同步电动机;根据所需电源的相数,异步电动机可分为三相异步电动机与单相异步电动机;三相异步电动机又分为绕线式和鼠笼式两大类等等。由于电动机的分类之多,所以电动机在使用时应正确选择。二、电动机的选择 1、电动机型式、电压与转速的选择(1)合理选择的具体内容及一般步骤首先要根据生产机械对电力传动提出的要求,如起动与制动的频繁程度,有无调速要求等等来选择电动机的电流种类,即选用交流电动机还是选用直流电动机;其次应结合电源情况选择电动机额定电压的大小;再由生产机械所要求的转速及传动设备的要求选取它的额定转速;然后根据电动机和生产机械的安装位置和周围环境情况来决定电动机的结构型式和防护型式;最后由生产机械所需要的功率大小来决定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容量)。综合以上方面考虑,最后在电机产品目录中选择与要求相符的电动机,如果产品目录中所列电动机不能满足生产机械的某些特殊要求,则可向电机生产厂家单独定制。(2)电动机型式种类的选择选择电动机是从交流和直流、机械特性、调速与起动性能、维护及价格等方面来考虑的,所以选择时要遵循下列原则: ①首先考虑选用三相鼠笼型异步电动机。因为它具有简单、坚固耐用、工作可靠、价格低廉和维护方便等优点,但是它的缺点是调速困难、功率因数低、起动电流较大和起动转矩较小。因此主要适用于作为机械特性较硬而无特殊调速要求的一般生产机械和拖动,如一般的机床和功率小于100KW的水泵或通风机等生产机械。 ②绕线型电动机的价格较笼型电动机高,但是它的机械特性可通过转子外加电阻的办法加以调节,因而能限制起动电流并提高起动转矩,故它可适用于电源容量较小,电动机功率较大或有调速要求的场合,如某些起重设备、卷扬提升设备、锻压机及重型机床的横梁移动等。 ③当调速范围低于1:10,且又要求能平滑调速的场合,可先选用滑差电动机。该电动机的结构型式按其安装位置的不同可分为卧式和立式两种。卧式电动机的转轴是水平安装的,立式电动机的转轴则是与地面垂直安装的,故两种电机不可以更换对调使用。在一般情况下应尽量选用卧式电动机,只有在需要垂直运转的场合(如立式深井水泵以及钻床等),为了简化传动装置时才考虑采用立式电动机(因为它的价格较贵)。(3)电动机防护型式的选择电动机的防护型式有多种,实用中选择时必须根据不同的工作环境选择适宜的防护型式电动机。电动机的防护型式有开启式、防护式、封闭式、防爆式、潜水式等数种。通常情况下选用开启式,因为它便宜,但它只适用于干燥清洁的环境,对于潮湿、易受风雨侵蚀、多灰尘、易燃、腐蚀性的环境应选用封闭式,而在灰尘多对电机绝缘无害且易被压缩空气吹净时,可选用防护式。至于潜水泵用电机,则应采用完全密封式,以保证在水中工作时不被潮气侵入,当电动机在有火灾或爆炸危险的环境中时,应注意必须选用防爆式。(4)电动机电压和转速的选择(1) 现有工厂企业的生产机械选配电动机时,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应与工厂配电电压一致,新建工厂的电动机,其电压选择要与工厂供配电电压的选择一起考虑,根据不同电压等级经技术经济比较后择优决定。我国规定的低电压标准为220/380V,高压配电电压大多数为10KV。一般中小容量的电动机大都是低压的,其额定电压分别为220/380V(D/Y接法)和380/660V(D/Y接法)两种。当电动机容量超过约200KW时,建议使用者选择3KV、6KV或10KV的高压电机。(2)电动机的(额定)转速选择,要根据拖动生产机械的要求及传动装置的配比情况来考虑。电动机每分钟的转数通常有3000、1500、1000、750及600等多种,异步电动机额定转速由于存在转差率,一般要比上述转速低2%~5%。从电动机制造角度讲,同样功率的电动机若额定转速越高,其电磁转矩外形尺寸就愈小,成本就愈低且重量亦轻,并且高速电机的功率因数及效率比低速电机都高。若能选择转速愈高的电动机,则经济性愈好,但若由此而引起电动机与被拖动机械间的转速相差过大时,所需装设减速装置的传动级数就越多,这就会加大设备成本及传动的能量损耗。故要经过分析比较择优选定。我们通常应用的电机大部分是选用4极1500r/min的电机,因为这种额定转速的电机适应范围广,而且其功率因数和工作效率也较高。三、电动机的安装要求电动机安装的内容通常为电动机搬运、底座基础建造、地脚螺栓埋设、电动机安装就位与校正、以及电动机传动装置的安装与校正等。这里主要介绍一下电动机传动装置的安装和校正,因为传动装置安装的不好会增加电动机的负载,严重时会使电动机烧毁或损坏电动机的轴承。电动机传动形式很多,常用的有齿轮传动、皮带传动和联轴节传动等。 1、齿轮传动装置的安装和校正(1)齿轮传动装置的安装。安装的齿轮与电动机要配套,转轴纵横尺寸要配合安装齿轮的尺寸,所装齿轮与被动轮应配套,如模数、直径和齿形等。(2)齿轮传动装置的校正。齿轮传动时电动机的轴与被传动的轴应保持平行,两齿轮啮合应合适,可用塞尺测量两齿轮间的齿间间隙,如果间隙均匀说明两轴已平行。 2、皮带传动装置的安装和校正(1)皮带传动装置的安装。两个带轮的直径大小必须配套,应按要求安装。若大小轮换错则会造成事故。两个带轮要安装在同一条直线上,两轴要安装的平行,否则要增加传动装置的能量损耗,且会损坏皮带;若是平皮带,则易造成脱带事故。(2)带轮传动装置的校正,用带轮传动时必须使电动机带轮的轴和被传动机器轴保持平行,同时还要使两带轮宽度的中心线在同一直线。(3)联轴器传动装置的安装和校正。常用的弹性联轴器在安装时应先把两片联轴器分别装在电动机和机械的轴上,然后把电动机移近连接处;当两轴相对的处于一条直线上时,先初步拧紧电动机的机座地脚螺栓,但不要拧得太紧,接着用钢直尺搁在两半片联轴器上。然后用手转动电机转轴并旋转1800看两半片连轴器是否有高低,若有高低应予以纠正至高低一致才说明电机和机械的轴已处于同轴状态,便可把联轴器和地脚螺丝拧紧。四、电动机的使用 1、电动机接线盒内的接线电动机的定子绕组是异步电动机的电路部份,它由三相对称绕组组成并按一定的空间角度依次嵌放在定子槽内。三相绕组的首端分别用U1 、V1、W1表示,尾端对应用U2、V2、W2表示。为了变换接法,三相绕组的六个线头都引到电动机的接线盒内。三相定子绕组按电源电压的不同和电动机铭牌上的要求,可接成星形(Y)或三角形(△)两种形式:(1)星形连接。将三相绕组的尾端U2、V2、W2短接在一起,首端U1、V1、W1分别接三相电源。(2)三角形连接。将第一相的尾端U2与第二相的首端V1短接,第二相的尾端V2与第三相的首端W1短接,第三相的尾端W2与第一相的首端U1短接;然后将三个接点分别接到三相电源上。不管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调换三相电源的任意两相即可得到方向相反的转向。 2、电动机的试车电动机安装和接线完毕应进行试运行,俗称试车。试车时应注意以下事项:(1)检查电动机基础是否牢固,各部分装配是否正确,螺丝是否拧紧,轴承是否缺油。用手拔转电动机的转子,查看其是否灵活,应无卡涩,更不该有碰撞现象。(2)根据电动机铭牌的技术数据,检查电动机的功率、电压、转速、接线是否符合要求。(3)起动设备选择是否正确,起动设备的规格和质量是否符合要求,起动装置是否灵活,有无卡死现象,触点的接触是否良好等。(4)检查电动机及起动设备金属外壳的保护接零(地)线是否连接可靠,接触是否良好。注意此线不允许加装熔断器。(5)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低压电动机冷态下的绝缘电阻(包括电动机及其电源线路,电动机各相绕组间及绕组对地)应不小于0.5MΩ。(6)检查电动机的引线截面是否符合要求,机械负载是否做好的起动运转的准备。(7)电动机保护装置是否得当,熔断器安装是否牢靠,参数是否正确。试车时先进行空载运转并监测三相电流,查看旋转方向是否正确;电动机空载电流通常不应大于其额定电流的5%-10%。正常起动后要密切注视电动机的电流是否超过规定值,并察听有无摩擦声,尖叫声和其它不正常的声响,闻一闻有无焦臭味,检查电动机是否有局部过热现象。经过几次起动及2小时空载运行若无异常现象时,电动机安装宣告结束。

五、电动机的起动及运行监视 1、起动时应注意观察电动机、传动装置及负载机械的工作情况以及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指示。若有异常现象应立即断电检查,故障排除后再行起动。 2、同一线路上的电动机不应同时起动,一般应由大到小逐台起动,以免多台电动机同时起动,造成线路电流大,电压降低过多,造成电动机起动困难,引起线路故障或开关跳闸。 3、笼型电动机允许连续起动的次数有一定的限制,对于小型异步电动机在冷态时连续起动的次数不得超过3-5次,在热态时允许起动1次。若起动过于频繁,起动电流太大会使电机急剧发热而损坏绝缘。 4、电动机运行中的监视。对运行中的电机要及时了解它的工作状态,发现异常现象及时处理,确保电动机使用寿命和安全可靠地运行。运行中可通过仪表、工具及人体感官来判断电动机运行是否正常。监视的项目主要有温度、

网友A:
很实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