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米 220V 6KW 该用多大的电缆?

楼主(2008-03-14):
(无正文)

楼主:
板主帮帮忙急

网友A:
6KW的什么玩意,能不能再详细一点?

网友B:
这得看感性还阻性负载吧~呵呵

网友C:
什么负载

网友D:
没说明白

网友E:
最好用6平方铜线电缆

网友F:
如果长时间使用
还是用10mm以上的电缆

网友G:
我觉得6平方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H:
各位已经给出答案的大哥,给点责任心好不好?你问清楚负载性质了吗?容性?感性?还是阻性? 连续工作还是间歇工作?回答问题不是不好,但是要有依据,否则就是误导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冲撞的地方请多多包含.

网友I:
6平方够了

网友J:
长时间使用
还是用10mm的电缆

网友K:
问完问题人就消失了

网友L:
6KW电流也就10几安,4平方铜线就可以。

网友L:
对:wml0060关于6KW电流也就10几安,4平方铜线就可以。内容的回复:
-------------------------------------------------
打错了,应该是:6KW电流也就20几安,6平方铜线就可以

网友M:
220V 6KW电流满载有20多安,用6平方毫米的铜线。

网友N:
是的,要说明是单相220V还是三相220v,负载是什么负载,还有工作性质!

网友O:
四平方的就足够了

网友P:
zuiqima 得用6平方铜线.

网友Q:
4平方或6平方,铜的电导率极低,一般不考虑导线压降,所以你说的60米没什么意义

网友R:
楼上看清楚了是220v6KW,约30A,不管是什么性质6平方没问题!

网友R:
楼上看清了是220V6Kw,应30A,不管什么性质6平方足够了!

网友S:
6KW电流也就10几安,4平方铜线就可以

不要忘了,它的供电电压是220伏!

网友:
楼上可能看错成380V的了。。6kw。220V。应该是27A~30A左右。

当然对于线径来说,60m不算长。所以合适就够了。。。因此建议采用4平方或者6平方。

网友T:
算电流要看电路是感性还是阻性负载,220V阻性负载额定电流也就27A左右,四个平方铜线足够,但考虑到60米距离对压降的要求,建议选6个平方的铜线;如果是感性负载,要根据所接设备的功率因数等一些实际条件来选取

楼上的大哥们,不要误导楼主,不要所有负载一概而论

网友U:
问完问题人就消失了!   原凉他吧!可能是新手!!

网友V:
我认为4平方就行了!!!!!

网友W:
三相6KW负载用BV2.5线即可。

网友X:
同意yjb的,回答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