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g3 3.7kw问题

楼主(2008-03-14):
  一台爱得利变频器AP-G3,3.7KW面板显示正常,按[正转][逆转]面板显示也正常,频率显示从0到50,50到0都正常,量IGBT驱动电压停机时10V,运转时驱动电压降到5V,但电机不转,U,V,W,无输出,断电时用表量模块正常,问各位师傅相助.

网友A(2008-11-05):
看说明书电流8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