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横切机中,如何控制同步区的速度

楼主(2008-03-14):
横切机中,如何使伺服电机的运行频率与编码器测得的线速度一致?

楼主:
编码器一圈是1000个脉冲,伺服电机需要10000个脉冲转一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
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同步时是怎样的,有关系吗

网友A:
同步也就是速度一致就行,不算难吧。

楼主: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
但我不太明白如何将线速度转换为频率速度的.

网友B:
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应该是可以设定的

网友:
编码器一圈是1000个脉冲,伺服电机需要10000个脉冲转一圈
如果不使用专用控制器,一定要折腾着两个数字,那么,这两个数字都是可以改的,尤其后一个改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用电子齿轮。

楼主:
我把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设定为5:1,伺服电机的减速比是25:1,中间还有一个轮周长与测速轮周长的比。理顺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将测速编码器测得的频率数转换为电机的输出频率了。

楼主:
我们就是用一般的PLC进行控制的,其中的计算是挺麻烦的。

网友D(2008-09-05):
我把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设定为5:1,伺服电机的减速比是25:1,中间还有一个轮周长与测速轮周长的比。理顺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将测速编码器测得的频率数转换为电机的输出频率了--------是的,电子齿轮就是干这个用的。PLC可以用定位或运动控制模块。即使不用这些模块,也可以在计数器设置上完成电子齿轮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正在用户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