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路该如何设计?

楼主(2008-03-14):
有一台铁皮成型机,成型长度要求可以任意调节,设自动和手动功能,自动时铁皮成型长度达到设定长度后,传动电机立即停止,左切刀动作,左切刀动作到位后立即返回,同时右切刀开始动作,到位后返回,传动电机又开始运行,重复一上动作.铁皮成型长度要求误差很小,传动用变频控制.请教前辈此电路如何设计最经济.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A:
用PLC控制加一个旋转编码器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B:
条件不明确。

网友C:
有台达的CTA4100A加旋转编码器可以控制比PLC便宜且好用<用PLC还得有个人机文本>编码器位置安装好的话控制精度可以达到毫米以内

网友D:
采用数控系统。

网友E:
这几个动作,较简单,市面上也有现在品买的.现在控制系统都改成用PIC一类的单片机了,PLC是退市场的时侯啦!

网友F:
自己看书做一个。

网友G:
用PLC方便,要用继电控制太复杂了,省钱不省工啊

网友H:
plc+变频器+编码器

网友I(2010-07-03):
用一个脉冲计数加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