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泵不出水,什么原因?

楼主(2008-03-14):
有一台日本磁力泵,液体里有少量活性炭(粉末状,很细),泵一开始运行正常,当液体加热到40度左右时,声音就变了,也不出水了,电机部分还在转,叶轮拆开也没什么异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09-03-04):
应该是活性炭的问题,磁力泵是应该绝对禁止抽送的液体里含颗粒的,即使很细也不行,因为磁力泵内有静轴承,是要靠被输送的介质来润滑和冷却的.所以...

南京绿环泵业.宋

做个广告连接. www.lhb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