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和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08-03-14):
前几天碰一个很怪的问题,用WINCC FILXIBLE 软件编的组态下载到 TP 170B COLOR屏时必须在连接标签里设置为PPI通讯; 9600kbs 时屏和PLC才能通讯,但用USB-PPI编程线连接我电脑和PLC就不能通讯。如果选MPI ,19200kbs。屏就不能和S7-224CN DC/DC/DC的CUP通讯,而电脑和PLC能连接。屏和PLC的通讯线是由带转接头的两芯屏蔽线连接。PLC这边的转接头带9针公插。 这样不便于我在屏里设置参数和电脑监控PLC程序。最后一个问题是:PLC子程序里有一个很多行和列的网络在编译和下载的时候都没问题。但在监控的时候PLC的CUP有时候扫描这个网络,有时候不扫描。把这个网络的行减少,把他们裁分放在多个网络里就可以扫描。不知道原因,请高手指点迷津。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