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快速测量钢液温度用热电偶

楼主(2008-03-14):
⒈⒈概述
    KS-602、KR-602、KB-602和KW3/25快速测量钢液温度用热电偶适用于钢、铁熔炼过程中温度的瞬时测量,其它熔体金属亦可,但保护帽材料应选用同种或熔点低于被测量金属的金属。快速测量钢液温度用热电偶测量精度高、反应快、结构轻巧、使用方便,每支只能使用一次。与之配套使用的有专用测温枪、保护纸管和快速测量钢液温度数字显示仪。KS、KR、KB快速热电偶丝材符合IEC584-1:1995,JIS C1602等标准;KW3/25丝材符合ASTME988标准和YB 4084-2000标准。
⒈⒉快速测量钢液温度用热电偶主要技术指标

型 号    分度号     测量范围(℃) 允许偏差(℃)      响应时间(S)
KS-602     S         1200~1760    ±0.25%t            τ0.5<2
KR-602     R         1200~1760    ±0.25%t            τ0.5<2
KB-602     B         1300~1800    ±0.5%t             τ0.5<2
KW-3/25 WRe3-WRe25   1300~1800    ±0.25%t,±0.5%t   τ0.5<2

⒈⒊快速测量钢液温度用热电偶结构尺寸:

名义长度系列尺寸为:300,500,600,800,900,1000。

⒈⒋快速测量钢液温度用热电偶使用方法:
    测温前应将测枪穿上若干个保护纸管,在测枪头部插座上插牢热电偶。此时系统为通路。若配用电位差计,其指针应在零位。
    测温时,快速热电偶必须准确地插入钢水中,深度以150至300mm为宜,约4秒钟左右即能测出温度,随后取出测温枪,取下快速热电偶重新安装好,准备下一次使用。插入深度及位置直接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不允许只插入表面钢渣中,否则测温不准确。
    操作时应准确、迅速、稳妥、避免晃动。正常情况下3至6秒仪表即能显示温度,若超过此时间后仍未测出,应迅速取出测温枪,以免烧毁并及时检查原因。
    每一次测温,都应将测温枪用保护纸管保护好,以免测枪受热烧毁。
    快速热电偶不得受潮,否则在使用时会引起钢水的局部沸腾,致使偶丝折断。

楼主:
忘了标记为原创,遗憾的是题目不能改了.

网友A:
这个很成熟了吧?我们都用贺力士的

网友A:
楼上,连续测温,贺力士有,东北大学也有,很不错的。两者类型不一样,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