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变频器的选型

楼主(2008-03-14):
电机是132KW的,想用ABB ACS800系列的应该选什么型号?如果放大一档又应该选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首先你应该提供应用场合等信息。在机械和平方负载上的差别很大。
把大概型号告诉你,有不详细的可以来电话聊聊。
ACS800-04-0210-3+P901 重载应用 132KW 额定电流 240A
ACS800-04-0260-3+P901 重载应用 160KW 额定电流 340A

网友B:
不能只说电机,还要看负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