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按8us采样的波形数据用什么方法转换成1us

楼主(2008-03-14):
如题。一组波形数据,按照8us间隔采样,要准确得出其周期,精度为1us,怎样将数据恢复到1us采样间隔。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是否可以插值的方法.

楼主:
插值是否能保证波形更接近原模拟信号的波形,比如是否会造成相位变化?哪一种插值更好?

网友:
可以参考原模拟信号的频率确定插值的算法,你可以参考一些曲线拟和的书。例如:二次线性插值、拉格朗日插值、牛顿等。拉格朗日插值和牛顿插值的结果应该相差不大,只是多项式的建立和计算有所不同,你还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查查书吧,要是不行就想办法提高采样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