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5.6升级到7.1

楼主(2008-03-14):
intouch 5.6升级到7.1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错误,请教一下各位是什么原因??脚本扩展已查出,您必须在对于Window NT的Intouch目录下完成该功能的32位版本以便完成成功转换??是不是还要安装什么工具??

网友A:
没记错的话,intouch 5.6b(16bit)才能升级到7.1(32bit)

楼主:
升能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样一个故障”???
什么错误?

网友B:
不是每一个工程都可以进行转换。16位的太老了。

网友C(2010-05-02):
我也碰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