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与PLC连接

楼主(2008-03-15):
接触DCS一段时间了,有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知道些但不是很具体,望有经验的前辈们帮着分析下!
1. 远程hpm柜与ucn的连接
2. 小型PLC系统与DCS系统的连接

网友A:
2. 小型PLC系统与DCS系统的连接

西门子的 DP/DP  COUPLE

网友B:
如果UCN网络扩展>700m,可以通过UCNE进行扩展,也就是在两端HPM柜的上方各增加一个“UCNE卡”进行扩展,这个UCNE占一个卡件箱的位置。

网友B:
关于PLC与DCS系统的通讯,关键看是什么DCS和PLC,每种系统所支持的协议是不同的,比如HoneyWell的TPS系统,可以通过SI卡以MODBUS协议与DC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