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传感器接线

楼主(2008-03-15):
传感器接线方式有并联和串联。 它们各适用什么场合啊 !有什么不同区别!

楼主:
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指接近开关,或光电管之类的PNP或NPN传感器吗?

网友B:
我看LZ没有搞清楚传感器的概念吧!
能够进行信号采集并转换的都叫传感器,你说的是哪一种啊?

楼主:
称重传感器

网友A:
楼主是指load cell的接法吗?

网友C: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D:
并联适用的场合是各个传感器特性相同,输出信号就是几个传感器重量之和,常用于称重仓、定料给料机等。串联传感器主要用于需要对称重段进行调整的场合,例如我们常见的汽车衡、轨道衡等。

楼主:
谢谢 汽车衡也有并联的

网友A:
我接触过的也都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