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两台电动葫芦连动问题

楼主(2008-03-15):
各位好,本公司有2台电动葫芦要求同时上,下,左,右,应为所吊东西为长方形液体槽,所以不能倾斜本人也化过好几种控制方法,但总认为不是最简洁的在次向各位求助,看有无最简单安全的控制方法要求尽量减少接触器的使用个数,谢谢个位上传自己的线路,以做参考,为谢.

网友A:
两部用一个控制箱接触器增大,加一个单联动接触器

网友B:
我在襄樊二汽生产线上见过这种行车,即可以单台运行,也可以联动运行,好像不太复杂,具体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