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的电池计算

楼主(2008-03-15):
    对逆变器工作时长,我指的是在负载定下时,我如何去确定一个电池工作的时间.我先说明一下,电池的容量,电池是用安时来标准容量的,单位:安时(AH),安时的意思就是:电池在一个小时内最大的放电量.比如,一个电池标称100AH,哪我们可以说它在一个小时内最大能持续输出100A的电流.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值去算一个电池驱动一个负载所用的时间.
         电池容量X电池电压X 0.8X0.9/负载功率=功作时长(小时)
         解:电池容量,安时乘以电池电压,这就是电池能输出的最大功率,因为电池我们不能全放电的,所以有20%是不能放电,因为电池有记忆功能,电放光了,电池就没用了,所以最大功率要乘以0.8,这才是电池实际能工作的功率,在电池不能放光电的同时,逆变器一般也有个转换效率的问题,对于准正弦一般效率在90%左右,所以在这里选 0.9,电池容量X电池电压X 0.8X0.9这才是真正逆变器能对负载做功的总功率,
          总功率=电器功率X时间
         我们就可以算出
          工作时长=总功率/电器功
           所以电池经逆变器对负载做功的时间:
          工作时长=电池容量X电池电压X 0.8X0.9/负载功率.
          比如一个12V100AH的电池对一个220V100W的灯泡
          工作时间=12(V)X100(AH)X0.8X0.9/100(W)=8.6(小时)
          12V是电池电压
         100(AH)电池容量
          0.8,电池放电系数(常量)
         0.9.逆变器转换效率
        100(W)灯泡标称功率
        8.6(小时),计算出来的100W灯泡用100AH电池供电时能功作的时间.

楼主:
要找我,OO:417278103

网友A:
发一些具体的资料我,LTTL2008@126.COM

网友B:
我也要具体资料!谢谢!
chenyucang333@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