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逆变器设计方案

楼主(2008-03-15):
搞正弦波,难度最大的就是要生产稳定的SPWM波,还有就是要有合理的电压调整电流,电流检测.很多在网上都介绍些用单片机,分立元件等.其实不用哪么麻烦的.主要一个U3990加一个IR2110,4 个IRF460,两个滤波器就可以做成一款精度误差为2%的纯正弦波电源.在这里详细原理图我就不发了,我发一些提示性的东西给大家;
U3990:
     U3988是数字化的、功能完善的正弦波单相逆变电源 / UPS 主控芯片,它不仅可以输出高精度的SPWM正弦波脉冲序列,还可以实现稳压、保护、市电/逆变自动切换、充电控制等功能,并且具备LED指示灯驱动、蜂鸣器控制、逆变桥控制引脚,从而可以利用该芯片组成一个完整的逆变电源/UPS系统,用该芯片控制的逆变桥输出,既可以是传统的工频变压器结构,也可以是高频升压后的直接逆变结构.为方便生产过程中的调试,该芯片还具备测试模式,在该模式下,所有的保护功能、市电切换、充电控制均不起作用,仅工作在可以稳压的逆变状态,为最基本的调试和测试提供了方便.
  U3988 的内部构成主要有:正弦波发生器、双极性调制脉冲产生逻辑、50Hz(或 60Hz) 时基、电压反馈/短路检测、正弦波峰值调压稳压单元、外部扩展的保护响应逻辑、市电过零脉冲过滤、市电电压测量、电池电压测量、逆变控制、充电控制、指示灯控制、蜂鸣器控制、抗干扰

自恢复单元构成.整个电路封装成一个18引脚IC(DIP18),其内部结构框图如图一所示:

  图二是U3988的引脚图.
  VDD是芯片的电源引脚,接单一+5V;GND是地;
  OSC1、OSC2是时钟引脚,接20MHz晶振;
  OUTA、OUTB是正弦波SPWM脉冲序列的输出引脚,这两个引脚输出的信号一般要通过死区控制电路才能送到逆变桥;
  OUTG是逆变桥使能控制输出,该引脚输出低电平时允许逆变桥工作,输出高电平时则禁止逆变桥工作;
  AV_CK是逆变输出电压反馈引脚,该引脚接受的是模拟量输入,逆变桥最终输出的正弦波交流电压通过反馈电路送到该引脚,由芯片对逆变输出电压实现稳压、调压和短路检测;
  BT_CK是电池电压测量引脚,是模拟量输入引脚,电池电压经过电阻降压送到该引脚,由芯片对电池实现欠压保护、充电检测,若不需要使用该引脚,可以直接接+5V;
  AC_CK是市电电压测量引脚,这也是模拟量输入引脚,市电电压经过降压、整流、滤波、电阻分压后,送到该引脚,芯片会根据该引脚电压的变化,判断市电是否异常,并决定是否进行市电/逆变切换;若不需要使用该引脚,也可以直接接+5V;
  ACPLUS引脚是市电检测输入,芯片由此引脚的高低电平判断市电的有无;有市电时要将该引脚拉成低电平,对于检测市电的电路,如果为了提高响应速度而不采用滤波电容,也是允许的,虽然在该引脚的低电平信号中含有过零脉冲,但并不会使U3988频繁地进入逆变状态,因为在芯片的内部有过零脉过滤逻辑;
  AC/DC引脚是市电/逆变控制输出,输出高电平时为市电,输出低电平时为逆变;
  CHARG引脚是充电控制输出,高电平有效;
  LED_L引脚是逆变/欠压指示输出,低电平时表示逆变状态,闪烁时表示欠压;
  LED_P引脚是保护指示输出,当检测到短路或者外部的扩展保护时,芯片停止逆变,进入保护状态,此时指示灯闪烁;
  PROT引脚是扩展保护输入引脚,高电平有效,用户可以通过外部的或门逻辑实现过流、过温等保护输入 ,该引脚在逆变和市电状态都可以响应外部的保护请求;
  BEEP/TEST是双向引脚,正常工作时是蜂鸣器控制输出引脚,通过三极管驱动电磁式蜂鸣器,当在芯片加电的瞬间,该引脚是输入引脚,用来检测外部TEST跳线的状态;关于该引脚的详细用法,将在后面介绍;
  NC引脚是空余的引脚,一定要接到高电平.
  在逆变状态下,OUTA、OUTB引脚输出的是双极性的SPWM脉冲序列,见图三所示:OUTA输出的SPWM脉冲序列,经过逆变后对应正弦波的正半周;OUTB输出的SPWM脉冲序列,对应正弦波的负半周.
  逆变输出电压反馈引脚的作用是测量逆变输出的交流电压,根据测量值计算输出电压的误差并对输出电压值作出调整.当输出电压升高时,该引脚的电压也随之升高,芯片内部的调压电路会降低输出电压,反之,当该引脚的电压降低时,芯片会升高输出电压.
  该引脚采用的峰值电压取样法,如图四所示:
  图中的虚线标识就是芯片的取样点,峰值取样的优点是测量值准确、对电压变化反应迅速.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发生偏离的输出电压,芯片可以在1-5个交流电周期内调整完毕,为了降低正弦波形的失真度、保证波形的完整性,这种调整是在下一个交流电周期起作用的.
  该引脚也可以测量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平均值),只是因为滤波电容的存在,使芯片对输出电压的变化反应迟钝.
  加在AV_CK 引脚上的电压必须是实时的,不能是静态的电压.例如:在某一应用中为了能够调节逆变输出电压,在该引脚施加了一个固定的直流电压,这个电压是可以调节的,但不是输出电压的反馈,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但不会损坏芯片),因为这个电压不是反馈回来的,芯片始终会认为这个值偏高(或偏低),从而会一直做出相反的调整,直到 把输出电压调到了最低(或最高),才会停止.
  芯片的调压 / 稳压范围大约是最高输出电压的50%-100%.
  该引脚能够测量的电压范围是 0-5V,为了保护该引脚不会因为过压而损坏,要在该引脚串接一只10K的电阻(特别重要).该引脚是以4.5V作为稳压基准的.
  AV_CK引脚同时还要检测输出电压的短路情况,短路检测的周期是100uS检测一次,同时检测的还有扩展保护引脚,但是在输出电压过零点的前后10度范围内不进行上述检测,在这段时间内,芯片要检测电池电压和市电电压以及市电状态.
  BT_CK引脚对电池电压检测的动作阀值:该引脚的电压低于1.9V为欠压保护;低于2V为欠压告警;低于2.4V时开始充电(在有市电时),高于2.8V时停止充电.充电控制引脚CHARG的动作带有10秒钟的延迟.并且每次上电芯片都尝试对电池进行充电.
  AC_CK引脚对市电电压检测的动作阀值:该引脚电压低于1.9V或者高于2.4V表示市电异常,芯片会自动转入逆变;该引脚 带有施密特触发特性,在市电高于2V或者低于2.3V时,芯片才认为市电正常.
  蜂鸣器控制引脚BEEP/TEST是具有两个功能的双向引脚,它的外围电路建议如图五所示:正常情况下,跳线器TEST是断开的,由BEEP/TEST引脚输出的蜂鸣信号通过R3、C1、D1、Q1驱动电磁蜂鸣器发声;在芯片加电启动的过程中,若芯片检测到TEST跳线短接,就会进入测试状态.在测试状态,芯片不理会各种保护信号和市电状态,始终处在可以稳压、调压的逆变状态.图 五中的R1为TEST跳线提供高电平上拉,R2是为了及时释放掉C3上的电压,保证跳线未短接时BEEP/TEST引脚是低电平.改变跳线后要对芯片重新加电.
  蜂鸣器采用不同长度的发声来代表芯片的状态:市电/逆变切换时短鸣一声;电池欠压告警时以3秒钟的间隔短鸣;欠压、短路、扩展保护时以1秒的间隔短鸣;进入测试状态时短鸣两声.
  PCB布线时要注意的问题:
  一.时钟引脚要接一20MHz的普通晶振,晶体的两个引脚还要各接一只外部电容,尽管没有外部电容C,振荡电路也能起振,但为了工作稳定和避免干扰,最好采用15-30PF的电容;
  二.三个模拟量测量引脚BT_CK、AC_CK、AV_CK的线条要尽可能短,并且能与地平行或者被地包围,以减小干扰;
  三.U3988的+5V供电和地线要单独到走电源,不要从其它的电路单元分支

网友A:
楼主辛苦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B:
也可以使用8XC196MC,自带SPWM部件。

网友C(2010-04-09):
请问u3990、u3988等到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也可以使用8XC196MC,自带SPWM部件。

那个芯片 淘宝上买不到!!!到哪里可以买?

网友D(2010-07-22):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u3990能在哪里买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