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YSTEM ERROR SDB

楼主(2008-03-15):
上传硬件配置时报:“System error SDB generation: Error in rule file or rule file not found.”新开文件上传也是如此。到底是我的SETP7出问题了呢,还是本身PLC中硬件配置就是有问题而不能上传?

网友:
是不是版本出了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爱莫能助!

网友A(2008-06-20):
将"其它电脑上和你版本一样的<Siemens-index>\Step7\S7WBX\RUL" 下所有*.err文件拷贝至你的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市通过重新装step7软件解决该问题的

网友C(2010-07-20):
楼上将"其它电脑上和你版本一样的<Siemens-index>\Step7\S7WBX\RUL" 下所有*.err文件拷贝至你的电脑就可以了 的方法真灵,谢谢大侠提高如此好的方法

网友D(2010-12-04):
引用 网友A:
关于将"其它电脑上和你版本一样的<Siemens-index>\Step7\S7WBX\RUL" 下所有*.err文件拷贝至你的电脑就可以了

爱随风的建议确实好用!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