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画面下载

楼主(2008-03-15):
我们的proface下载画面要密码怎么办
我们用的是proface(GP2501)能连线,下在画面到电脑后打开时系统提示:是否连到GP2600,如果你不连到2600,你就无法打开画面.在改好画面上传时,系统又提示:GP类型错误,我用两种型号(2501.2600)都试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感谢指点迷津

网友A:
PROFACE 的下载慢的要死。一个7、8个画面的10寸的屏,下载估计要10分钟多。
他们上海的技术服务真的差。打了电话很久才有人接,接了转分机就又没有人接。再打,很久才有人接。我的问题是软件能模拟么,回答说:不能。差劲吧。台达、HITECH等都能模拟呀。PROFACE这个日货该想向中国人学习。

网友B(2008-12-20):
PROFACE这个日货该想向中国人学习

网友C:
重新修改类型,并另存为!再下载到PRO-FACE触摸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