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看此页中的MODBUS通信事例有多少错误在。

楼主(2008-03-15):
请各位看看此页有多少错误在,还是本人看错了,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我把图片发错了。在此向各位致谦。就上图中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上图中的D0的数据是根据LG用户手册第8-59页上面的《功能代码类型和内存映射》中的设置吗?
那么这个D2又是根据什么来设置呢?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关注中,LG资料手册让我们感觉就像是"雾里看花"顶你以下.

网友B:
笔笔名兄自己努力吧,参考书本多做试验就行了,学LS的PLC,一定要有个实物才行。我的LSk120s手册指南都几乎改得面目全非了。

网友C:
手册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的
自己多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