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08-03-15):
我有一台LG的SV037IG5-4U的变频器模块炸了后,就没有显示,应该是主板坏了,换一块主板就有显示了,请问现在的这块主板该怎么修啊?那位高手知道啊?

网友A:
   坏什么就换什么呀...我是这样修的

网友B:
通知产商上门维修啊

网友C(2008-04-22):
开关电源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D(2008-06-23):
看开关管,管子没穿先看看负载,不短路就查启动电阻。150K的那个大的。

网友E(2008-07-23):
把坏的地方换了就可以了 ,,是在不行找我们修 010--88459352 15801639980 江工 北京慧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F:
整流模块坏不必换板子。换整流模块即可,换好后还没显示就看开关电源5

网友G(2008-09-06):
好像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H(2009-10-31):
怎么有哪么多都在说废话,人家分明是在说是主板的问题,今天我公司也碰到了三台IG5,1.5KW的,也是下面板都是好的,就是没显示,主板5V也正常,还是主板的问题,不过问题还没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