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昆腾PLC中,TIME类型的数据怎么输入,怎么表示啊?

楼主(2008-03-15):
昆腾PLC中,TIME类型的数据怎么输入,怎么表示啊?
比如我定义了一个ATIME类型是TIME的变量
现在想给ATIME赋一个常量,比如ATIME:=T#3S
但是提示错误啊,应该怎么表示啊?

网友A:
你用什么方式 梯形图还是ST语言

网友A:
梯形图中 TON功能块 看看帮助

楼主:
我就是定义了一个TIME类型的变量,就想在梯形图中用操作块用赋值
ATIME:=T#3S
但是可能这种赋值方式不对,我怎么办
就是想在改变TON的PV值。

网友B:
在输入地址的地方有个变量选择。又Variable Literal Direct address。你必须选到Literal。才能填写T#1s。

网友C:
随便定义一个整型变量,用INT-TO-TIME 功能块转换一下就可以直接连接在需要时间的地方了。注意这里的时间是一毫秒为单位的,如果想用秒为单位在用乘法块乘以10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