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同步电机的控制方案选择?

楼主(2008-03-15):
我这边有1个步进电机,和2个同步电机,以及40个I/O(Sensor,电磁阀等).
需要通过上位机控制电机的运动以及I/O的输出。(步进,同步电机运动不是规则的,由PC提供数据)

不知采用什么方案为好。
PLC控制还是控制板卡.还是其他控制方案?给位前辈们能否介绍一二..谢谢!
联系 Email:342151559@163.com

网友A:
如果有PC了,用板卡形式的会方便一些,否则,PC与与动控制器交换数据的速度多少总是个问题

楼主:
刘班主
不知道能否推荐一二,那些Sensor,电磁阀也能通过斑卡来控制,还是说另外接控制器,那如何将2者结合起来呢,(Sensor,电磁阀的出发是由马达的运转的圈数决定的)
谢谢.

网友B:
带上I/O卡就行了.

楼主:
楼上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C:
可以选择我司USB或串口的
欢迎您来函致电咨询.
谢谢!
0755-33643798

网友D: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492442TMCM303是一款3轴控制卡还具有I/O口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