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读取S7-300系统的整点时间

楼主(2008-03-15):
利用S7-300中整点时间触发一个动作,但是如何读取S7-300系统的整点时间呢?

网友A:
可以调用系统时钟,好像是sfc1/sfc2,具体再看看

网友B:
用相应的组织块

网友C:
可以参照: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7/9/10/step7zhongderiqi丄shijian.zip

网友D:
可以用定时中断来,在CPU属性里面设置,再加上OB或者SFC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