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VT210S芯片求助

楼主(2008-03-15):
请教各位师傅,我有台明电舍VT210S电路板上有个八脚的贴片芯片坏了,查不到资料,不知可有替换,芯片型号上排是271,下排是712,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那块版?功率?

网友B:
是功率板上的

网友B:
CPU板和驱动电路都在一块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