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求助:该语句的作用

楼主(2008-03-15):
公司新上MACSV系统,其中10站中的T_NOW_RUN:UINT:=240 页面执行周期500ms,单位时间min ,
请教该语句的意义,另外240是个什么数值。

网友A:
T_NOW_RUN应该是自己定义的中间变量。
240是周期的240倍。 2MIN
该语句应该是某个时间块的时间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