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楼主(2008-03-15):
   我是一名DNC70折弯机的操作员,现在我的数控系统出现了问题,不知有哪位老师能帮忙,数控系统上出现电压报警字母,量出没有5V电压输出,哪位老师能告诉一下解决方案,告别感谢!

网友A:
看不清字。

网友B:
太乱看不清

网友C:
原文如下:   我是一名DNC70折弯机的操作员,现在我的数控系统出现了问题,不知有哪位老师能帮忙,数控系统上出现电压报警字母,量出没有5V电压输出,哪位老师能告诉一下解决方案,告别感谢!

网友D:
找维修的看看是不有哪个限位或整流(5V)的电原保护,或负载短路

网友E:
打开DNC70系统的后盖,在右侧有一个电源模块,测量一下电压,如没,可将线取下量,有,是因为有短路的地方,没则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F:
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G:
先确认5V供电,我也没见过,提供个思路
看电源输入--输出---熔断器---确认负载有无短路---
分单元分之路排除(也可以先确认负载有无明显的机械外伤)
问题不是先从最难的着手而是最简单的!仅供参考

网友H(2008-07-26):
提供数控折弯机电气,液压改造服务,有意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I(2008-12-10):
联系我们厂家     瑞士CYBELEC上海公司

    电话  :15900827253

      主要产品有数控折弯机 系统DNC880S    (DNC80     DNC880的升级版本)       DNC600S     DNC60     DNC61G16

九十年代产品有:DNC80      DNC70     DNC880     DNC600                 现在已经全部停产

数控系统问题   维修    请联系

                    针对于机床的问题 , 免费提供技术帮助

网友J:
我是一名DNC70折弯机的操作员,现在我的数控系统出现了问题,不知有哪位老师能帮忙,数控系统上出现电压报警字母,量出没有5V电压输出,哪位老师能告诉一下解决方案,告别感谢!------这下看清楚了吗?

网友K:
大家好,我想知道什么是模拟电源,在哪购买?如果自己做,该怎样做?需要模拟电源的规格:输入交流220V输出直流5V。请高人指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关于我是一名DNC70折弯机的操作员,现在我的数控系统出现了问题,不知有哪位老师能帮忙,数控系统上出现电压报警字母,量出没有5V电压输出,哪位老师能告诉一下解决方案,告别感谢!------这下看清楚了吗?

请联系15900827253

网友L:
教你判断方法:

将所有连接插头拔掉,直留下供电电源。给供电电源单独供电看能否亮起来。如果能可能你的设备由短路的地方,导致电源自动保护。如果不亮电源或系统坏。需要另外一个电源或系统判断。

网友M(2009-12-16):
cyq你好!

你们系统问题应该已经解决,这种故障简单讲就是有一个“外部24V”的信号没有,你可以根据电路图查询一下,应该是F2的6号脚;如果信号到位就是DIO这块板子出现问题了。

其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我的邮箱:lishijun740712@163.com;电话:13918370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