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G5A4022维修进行时......

楼主(2008-03-15):
3月14日
安川G5A4022变频器,上电报UV,拆开机器看了,是接触器没吸,其它地方没查出问题.
现将接触器取下来,用220V电压做实验,好的啊!
再装上,还是不吸,测线圈两端电压,没有.  请教高人:接触器线圈电压倒底是从哪来给的?

3月15日
从新拆了个遍,拉触器有一辅助线圈,入是24VDC, 出是250VAC, 且输出接到了接触器线圈, 这应该是线圈电压来源, 24VDC是从驱动板上来的, 测了没电压, 不明白啊!!!
下午试机器, 已经陆续报销了两起动电阻和一个IGBT,  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电话:010-63523472 63525054 83558761 83558762 传真:010-63519378
网址:www.bjzysj.com

网友A:
更换驱动板

网友B:
 更换驱动板,检查插件

网友C:
先查一下输入那个小板上的保险丝有没有断,还有就是检查380/220的控制变压器有没有坏.有问题可以交流13056829090

楼主:
现在没起动电阻,没法测了
不过基本确认是变压器的问题
多谢各位大侠的回帖!!!